[求助] ICC中生成MW_lib时出现下列警告,问:其对之后的设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12-02):
icc_shell> create_mw_lib  -technology ./m5.tf -mw_reference_library {./mw_lib/M5} -bus_naming_style {[%d]}  -open . /mw_lib/XX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m5.tf.

Warning: Layer 'M1' has rounded fat table thresholds '(0, 0.27, 10.001)'. (line 277) (TFCHK-055)

Warning: Layer 'M5' has a pitch 0.74 that is less than the minimum spacing and width sum 0.94. (line 487) (TFCHK-048)

Warning: Cut layer 'MV1'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1'. (line 735) (TFCHK-092)

Warning: Layer 'M1' has a pitch 0.37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385.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4' has a pitch 0.37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45 or 0.48.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5' has a pitch 0.74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1 or 0.92.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3' has a pitch 0.37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0.74 or tripled pitch 1.11.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4' has a pitch 0.37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0.74 or tripled pitch 1.11. (TFCHK-050)

Warning: CapModel sections are missing.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 file later. (TFCHK-084)

Technology file /home/SIT13/LHJ/09ADC/data/tech/HG11ULL_apollo_m5.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楼主:
求各位大神解疑啊

网友:
只看ERROR的我。。。都说warning不用看的节奏,→_→   我也了解下

网友:
下边的warning实际上就是tf里定义的跟drc有不太一致的地方 有可能会有drc的问题

网友:
All the warnings could be ignored?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