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S 破解缺少库求助

楼主(2016-12-02):
在linux生成license的时候,脚本提示这个错误,貌似是系统和exe生成时不兼容的原因

./licgen.sh: line 1: ./lmcrypt.exe: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RHEL6.5 64位的话要装什么rpm呢?

On a 64-bit Linux host, you probably need to install a 32-bit library
libp11-kit-gnome-keyring before you can run this step, e.g. on Ubuntu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install this librar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11-kit-gnome-keyring:i386

楼主:
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我把redhat 下面的gnome-keyring 相关的rpm全部都装了

网友(2017-01-1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可惜不会linux

网友:
全部安装后,结果怎样?

网友(2017-06-05):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8-08):
我最近安装cadence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安装的64位的centOS7系统,请问楼主知道怎么安装一个32位的library吗

网友A(2018-05-08):
啊,兄弟我告诉你,跟你一样,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半天网上都没答案。
其实不用装这个傻x玩意,直接在window下运行.bat生成license,复制进centos就可以用了。
我已经运行起来了。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A:
啊,兄弟我告诉你,跟你一样,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半天网上都没答案。
其实不用装这个傻x玩意,直接 ...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