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在PR的时候,用什么命令使bufg可以从16个增加到32个?

楼主(2016-12-03):
如题,求大家帮忙解答下,我用了23个bufg,vivado报告过量了,默认的是16个,不知道用什么命令可以增加到32个,谢谢!

网友:
Bufg的数量都是板子资源已经决定了的吧

网友:
全局钟的数目是由器件决定的。

网友:
命令不管用,要么减一减,要么换个器件

网友:
你选的芯片内部就只有16个bufg。仔细看看你的代码,可以使用局部时钟的地方尽量使用局部时钟,看看生成的IP,有些可以复用bufg,一般可以大量减少bufg的使用。

网友:
把一些FANOUT小的用BUFR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