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xGlitch的区别

楼主(2016-12-03):
在edi中 ,看到setSIMode和setOptMode的选项中都有fixGlitch,即setSIMode -fxiGlitch和setOptMode -fixGlitch,问题是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如何用?

网友:
setOptMode -fixGlitch是说在fix SI的时候是否要修复glitch(glitch只是SI violation的一种表现形式,SI还有其他的形式,比如crosstalk delay),这两个应该默认都是true,可以不用理会,默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