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ROM核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12-03):
最近使用ROM核时,遇到两个问题,求大神指教:1从原工程中复制了一个版本,更改IP核的参数设置,更新.coe文件,点击generate生成成功后,再次对工程进行综合布线,都没有报错,但是调试时发现rom核里的数据是错误的,再次打开rom核,核的设置竟然变成了初始状态。但是从原工程中复制的其他版本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2只更新rom核的.coe文件,再次生成rom核后,IP核中显示的.coe文件是新的文件内容,但是仿真时,程序中显示的是旧版本的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生成ipcore 试试,或者是你的coe文件格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设置的参数,或者更新coe文件后,都有点击generate,但是问题还是会出现。除非把这个核Remove,再重新添加,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后来又重新把原工程复制了一个版本,进行同样的操作,结果就完成正确了,没有碰到上述的两个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错误.

网友:
更新rom时好像必须删掉重新生成一个新的core,如果直接调用coe文件本来的文件不会被更新掉。以前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更新coe的内容,一般只要用新的文件代替旧的文件,重新生成一下核就可以了。我之前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工程哪出错了,这样做,用cdc抓取数据时竟然显示的是旧版本的内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确实有点奇怪,我也没弄清楚。为了保险起见每次都删掉重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