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配置w5500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6-12-03):
我在用SPI配置w5500寄存器的时候,感觉始终没有配置进去,signaltap抓取波形如下,MOSI依次输入如下数据:地址为0x0000,控制位0x40,数据位0x80, 当读取数据的时候波形始终如图,对其他寄存机进行读取 ,MISO数据也无变换。

网友(2017-02-22):
程序完成了么,急需一份

网友(2017-07-2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是用FPGA通过SPI口联接W5500,出来的波形跟你的一样的,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