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I2C读写,新手求助!

楼主(2016-12-04):
用VerilogHDL弄了个i2c读写控制器,并设置了三个按键来改变发送数据,RTL图跟signaltap逻辑仿真如下:
我该怎么去分析解释?

网友:
1 看i2c spec去
2 你知道你的code要干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上次的指点,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SDA什么时候配置为输入什么时候配置为输出?

网友:
sda是inout型,要设置成三态格式,写的时候为输入,读的时候先为输入再为输出。建议多看看读写时序。

网友: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我觉得i2c现成的代码网上就有,仿一下看看时序符合你要求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
你还没有理解I2C总线,所以不要着急写代码,
想想什么是三态总线,什么叫master slave, 线与在一起的信号是怎么样得到0 / 1的
把简单的i2c 读写过程从行为到电气的过程描述出来,能说服自己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