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编译问题

楼主(2016-12-04):
各位大侠,小弟的Makefile内容如下:
vcs_comp=vlogan +v2k $(inc_path) -nc -work work

comp-vcs:
        $(vcs_comp) $(src_path)/cnt.v
        $(vcs_comp) $(src_path)/test.v

vcs: comp-vcs
        vcs  work.test -o ./simv_mx -l comp.log
        #vcs +neg_tchk -negdelay -notice -debug work.test -o ./simv_mx -l comp.log

run-vcs: vcs
        ./simv_max

vcs-clean:
        @if [ -e work ]; then \
                rm -rf work; \
        fi
        @if [ -e comp.log ]; then \
                rm -rf comp.log; \
        fi

编译两个.v文件。
再执行make vcs时,出现一下问题:
vlogan +v2k +incdir+../src -nc -work work ../src/cnt.v
Parsing design file '../src/cnt.v'
vlogan +v2k +incdir+../src -nc -work work ../src/test.v
Parsing design file '../src/test.v'
vcs  work.test -o ./simv_mx -l comp.log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C-2009.06 -- Mon Dec  5 14:03:53 2016
               Copyright (c) 1991-2008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work.test"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1 error
CPU time: .342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vcs] Error 255

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楼主(2017-06-11):
不是找不到文件,是无法创建work库

楼主:
需要在本地建立一个synopsys_sim.setup文件,内容如下:
WORK > DEFAULT
DEFAULT : ./work
好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