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局求助

楼主(2016-12-04):
各位大神:小弟刚刚接触ICC,在布局的时候遇到个问题,怎么自定义一个布局的形状?我想布的形状大概是一个方形,左边中间掏去一个小的方形,这样应该怎么设置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玩意和IC的架构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的架构?不可以自定义布局的形状么?困惑,求指导,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create_die_area -poly {...}

网友:
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或者在LayoutWindow界面上选择floorplan-->Initialize Rectilinear Block。

网友:
回复 楼主:

     掏掉的部分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个IP,你可以暂时定义一个框把位置占掉;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got this: in floorPlanning:
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 -use_current_boundary -core_utilization 0.8 -row_core_ratio 1.0 -left_io2core 10.0 -right_io2core 10.0 -top_io2core 10.0 -bottom_io2core 10.0
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can not successfully cache tile class.
Error: The 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 command failed. (APLUI-004)

Please 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哎,http://bbs.eetop.cn/thread-317169-1-1.html上面这个帖子好像有人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看看对你有帮助没?好像是与工艺库有关。。

网友C:
to 8楼
你可能需要用create_fp_strategy重新定义一下site units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C:
to 8楼
你可能需要用create_fp_strategy重新定义一下site units

在icc内使用set_fp_strategy -unit_tile_name unit_9t
该命令在fp之前执行即可,指定unit_tile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