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知电路结构应该怎样快速设计电路参数了?

楼主(2016-12-04):
请问一下各路大神,带隙基准电压源在已知电路结构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快速设计出各器件参数了?感觉手算的误差太大了。菜鸟一枚正在准备毕设,请各位好心的大神指点一二,再次谢过了。

网友:
手算误差大是肯定的,但是必要的。手算的参数作为迭代的起点,至于调哪些参数,怎么调,你都算过了,应该很清楚了。如果啥都不知道就乱调那就是spice monkey了。

网友:
用平方律手算跟瞎蒙没啥区别。。。。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OP指标无需太高,基本上按照书本可以搭出来,后面在调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先想办法让每个管子尽量工作在饱和区,然后慢慢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