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曲线仿真结果与EE240明显不同

楼主(2016-12-04):
最近在学习EE240的课件,安装的仿真软件用NCSU 0.6μm模型在仿真Av时仿真出来的图形与课件上的图形明显不一致,因为对MOS的理解太浅,对这样的区别无法理解,不清楚是仿真原因导致?模型区别?
仿真电路如下:
仿真图中MOS的Vth=0.73 Vgs=0.93 ,Vds扫描从0到3.3V

仿真结果如下:

仿真输出设定为ro=1/gds

根据EE240第四讲小信号模型给出的ro图形如下:

请坛友前辈们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是短沟道和0.6当然不一样

网友:
短沟道,vds太高会有punch through,输出阻抗下降也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