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何去何从

楼主(2016-12-04):
小弟硕士三年FPGA学习,毕业工作一年有余,从事通信芯片SOC验证。一年里,接触过高清多媒体终端芯片,后来被调到有线芯片做SOC验证,前前后后验证过的大IP主要有serdes/FEPHY和目前的USB。USB接触半年多了,做过两颗芯片的USB2.0验证,一颗芯片的USB3.0验证。支持过serdes样片测试,支持USB2.0样片裸驱测试和内核测试,牵头USB3.0测试。一年多算过得比较充实,从完全不懂USB,到弄懂U2、U3协议,目前对U2控制器代码结构也较熟悉了,U3还在学习中。      最近收到两家公司电话,告知可以去面试,做图像处理IP,但都不是理想中的公司。工作一年多,逐渐对SOC有些了解了,感觉SOC更重点是在验证,设计的话要么能做到架构层,但SOC验证感觉更像是在做一个简单的嵌入式系统,感觉“钱景”不佳,虽然对底层硬件原理更深入了解了。各位老大们,对SOC怎么看,对SOC的职业规划有什么建议?继续做SOC还是转做IP?请多多赐教,感激不尽~
另外,如果想往架构师走又该怎么走下去?现在一个USB就已经搞了快接近一年了,做SOC架构师,需要把每个常用的IP(比如USB、DDR、ARM-A53等等)都弄得很透彻吗?还是只需要把这个IP的协议功能,寄存器,端口管教都弄懂就可以,而不需要把IP的代码结构看懂?谢谢~

网友(2017-05-29):
建议把验证做好,从方法学到各种工具,掌控验证效率和进度,验证的路也可以走得很远。
还有不建议验证工程师去看Rtl
另外个人建议,做技术的工程师永远不要在自己的山头上去评价别的山头的高低。结构,设计,验证,甚至到后端每一种都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网友:
做验证颇久,觉得SoC验证无非就是CPU,然后挂上几个IP写点C,汇编就可以了,但,但是,虽说soc验证就是这样,如果你找一个一年的和三年的工程师,干同样的活,那效率就是很不一样,debug的切入点也不同,别人几分钟,你就十几分钟。做多了,无非就是那样,熟悉协议,然后熟悉设计方案,然后大概瞅瞅rtl,然后开始coding,debug。。。。。。就是个工作而已。不排除你想深入,想更多了解底层,不过这样难度颇大,首先看别人代码本身就是一件让你想死的事情。其次,你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仔细阅读别人代码。
做验证想深入还不如多在验证效率或者自动化方面多做提升,尽量把自己写的平台模块化,可复用,比照VIP那样,这还是要花非常大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