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setup文件能否和DC中用同一个文件?

楼主(2016-12-05):
使用icc综合,产生错误较多,不知是否是文件配置错误,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not likely, IC compiler need a few physical libraries, like *.lef, CEL/FRAM,  *.tf, and *.tuplus et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这些文件是有的。就是icc的application setup中的link library、target library、symbol library中用到的db和sdb文件能不能和DC中用一个?谢谢解答!

网友:
link library、target library、symbol library这些库跟DC用的有部分是一样的,后面用考虑到MCMM则要再加一些库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