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下了个cadence刚打开软件就有错误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6-12-05):
在网上下了个cadence
刚打开软件就有错误?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看到错啊,就一个警告啊,没啥影响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是个警告 我想弄没它 但是不会

楼主:
回复 楼主:

    Screenshot (2).png 画个反相器 仿真时出错了 尴尬了 又出错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仿真库文件找不到,请检查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是默认的,就没加。要是加的话的用什么工艺脚啊

网友:
你自己用的什么工艺库就加什么工艺库,看你用的是tsmc的啊你就加tsmc的库,路径要弄对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