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源简并LNA设计

楼主(2016-12-05):
输入匹配条件是omiga_T * Ls =50ohms而信号频率则是omiga_0 = 1/根号(Ls+Lg)Cgs
如果想在65nm下做2.4G的LNA,那么由于65nm极高的截止频率,Ls会很小,而Cgs也会很小,那么Lg就会很大,算了下在输入管过驱动0.2V下Lg都超过50nH了,请问这么大的电感Lg是做在片内的么,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电感就别想做到片内了。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如果真的嫌fT太高,自己可以在栅源端再额外并联电容。而且fT高不高并不是仅仅由你的特征尺寸简单决定的,跟你的实际管子的尺寸和偏置状态完全相关,通过降低电流把gm降下来不是也不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