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接二极管钳位电路后,输出电压波形不正常,求解原因

楼主(2016-12-05):
使用的芯片型号是LM7171,单电源0-10V供电,IN+接6V,IN-接5-8V方波,不接二极管钳位电路,输出是1V-9V左右,但是接了限幅电路之后,输出变成一条直线,大概在1V左右,钳位二极管使用0-5V电压。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运放输出不接限幅电路时,输出是悬空的;运放输出接限幅电路时,输出是接到一个比较器的输入端的,接的是NMOS的栅极,不过接在栅极负载电路应该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