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ics虚拟机 + solaris 9 sparc系统 for memory compiler

楼主(2016-12-05):
simics安装步骤:
先使用keygen生成license.lic(使用windows用户名,我的是admin)
然后运行simics-win32过程中会出现选择license路径,选择刚生成的路径即可

solaris 9安装步骤:
1. 准备安装文件的iso 文件安装盘1 和2
分别修改文件名为sol-9-u7-sparc-v1.iso sol-9-u7-sparc-v2.iso
复制到Virtutech Simics\workspace\targets\sunfire 目录
2. 通过new session 分三次打开workspace\targets\sunfire
peanut-sol9-cd-install1.simics
peanut-sol9-cd-install2.simics
peanut-sol9-cd-install3.simics
就安装完了
3.启动安装好的系统
new session 选workspace\targets\sunfire\peanut-common.simics 就可以了

连接到虚拟机的步骤:
1. 暂停虚拟机
在simis>
输入命令stop
2. 接着执行connect-real-network IP 地址
IP 地址,是安装了solaris 系统的hme0IP 地址,我的安装后的地址是10.10.0.5
就输入connect-real-network 10.10.0.5

此时显示:
simics> NAPT enabled with gateway 10.10.0.1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21 -> 10.10.0.5:21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23 -> 10.10.0.5:23 on link link0
Host TCP port 4080 -> 10.10.0.5:80 on link link0
Real DNS enabled at 10.10.0.1 on link link0

3. simics>
输入c
继续运行
4. 通过本地网卡的地址,连接到solaris 系统
如,我本地网卡的IP 地址是192.168.1.180
要telnet 到solaris 系统,就telnet 192.168.1.180 4023
就可以看到solaris 的登录画面了,过程如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telnet 192.168.1.180 4023
SunOS 5.9
login:

如何进入CDE图形界面?
simics 下的cde 可以在安装的时候, 就启动图形console 进行安装, 让installer 自动配置图形
console,也可以先用默认的text console 进行安装,之后再进行配置。
我用的方法是先用text console 安装,安装完成后再启动图形console。
本例以solaris 9 为例,假定系统已经安装完毕,可以正常在text console 下运行。参照如下步骤启动graphics console,进而启动cde

1. 将如下代码添加到peanut-common.simics, 可以是%workshop% 下的
peanut-common.simics , 也可以是%script% 下的peanut-common.simics ( c:\program
files\virtutech\.... )

经过尝试,需要在run-command-file "%script%/sunfire-6500-system.include"之前添加以下代码,否则图形出不来:

script-branch {
wait-for-variable machine_defined
$pcibrd = (create-sunfire-pci-board mac_address = "10:10:10:10:10:14")
$pgx64 = (create-sun-pci-pgx64)
$gfxcon = (create-std-graphics-console)
$keyboard = (create-sun-type5-keyboard)
$mouse = (create-sun-type5-mouse)
$scsi_bus1 = (create-std-scsi-bus)
$system.connect slot2 $pcibrd
$pcibrd.connect pci-slot0 $pgx64
$pcibrd.connect $scsi_bus1
$system.connect keyboard $keyboard
$system.connect mouse $mouse
$pgx64.connect console $gfxcon
$gfxcon.connect keyboard $keyboard
$gfxcon.connect mouse $mouse
}

2. 将%scirpt% 下的peanut-setup.include 进行适当修改,
if $os != none {
#load-persistent-state prefix = (get-component-prefix) $state
# user override
$system.set-nvram-hostid $hostid
$system.set-nvram-mac $mac_address
}
将上面一段中load-persistent-state prefix = (get-component-prefix) $state 这一句注释掉。
同时,屏蔽以下3行(自动文本窗口登录root)
#local $con = ($console.get-component-object con)

#$con.wait-for-string "ogin: "

#$con.input "root\n"

3 将sunfire-6500-system.include 进行适当修改,注释掉如下两句, 即将ttya 上的text
console 拿掉。

#$console = (create-std-text-console)
#$system.connect ttya $console

4 启动simics,加载peanut-common.simics, 应该graphics console 就出来了,
但是boot disk1 -v 会失败,报错disk1 wrong magic number 。但是没事,可以继续下面的步骤

5 在simics 中,依次输入如下命令:
simics>stop
simics>load-persistent-state prefix = (get-component-prefix) peanut-sol9.state

6 进入图形console 中,键入如下命令启动
boot disk1 -rv
    记住一定要用-r, 因为我的系统是在text console 下安装, 图形设备都没有进行配置,
使用-r 让系统自动配置显卡。

在solaris 9 下cde 界面过会就应该出来了。

注意:将鼠标移入graphics console 中,按住shift 键,鼠标右击, 可以将鼠标移入graphics
console 中,再次按住shift ,鼠标右击离开图形console, 就想vmware 中的组合键control+alt
一样。

每次退出虚拟机前,需保存当前状态:
1.
Simics> stop
2.
Simics> save-persistent-state psol9_***.state
重启时, load 上次保存的状态:
Simics> load-persistent-state prefix = (get-component-prefix) psol9_***.state

也可以使用命令write-configuration icer_ok.boot
之后file-->open checkpoint 打开icer_ok.boot这个文件

上述步骤中设置4021, 4023, 4080端口来访问虚拟机的ftp, telnet和http服务,可以使用FTP来传memory compiler工具,vncserver工具,打开vnc服务,即可远程VNC操作simics虚拟服务器!

VNC操作memory compiler启动

VNC操作memory compiler启动

网友:
楼主能传个安装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好的?传上去也没办法直接用啊?

网友B(2017-08-01):
solaris9文件改后不识别为iso文件

网友:
下载后直接解压就OK

网友(2017-09-07):
回复 楼主:

楼主能生成个.18工艺的单端口SRAM 给我吗?万分感谢!!
   可以私发我邮箱:541092561@qq.com

网友:
为什么CDE 界面下,我的鼠标,键盘都没反应? 请问该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系统?有没有按教程安装呢?

网友:
useful for old tools which need sparc system

网友:
回复 楼主:

   solaris 9 啊,网上我没找到如何安装memory compiler 的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memory compiler不需要安装啊,解压之后,进入相应bin目录,运行对应的程序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过 ,进入MC 的bin 目录,里面有一个ra1sh 文件,点击运行,会弹出如下信息
   ra1sh/lib/sparc/jre/bin/jre: no fou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路径和jre程序,是否正确。

Memory Compiler命令文件: 例如:ra1shd
修改为JRE_HOME=$BASE_DIR/lib/sparc/jre1.1.5(这个看具体情况)

修改这个没?

网友(2018-11-26):
别修改文件名为sol-9-u7-sparc-v1.iso sol-9-u7-sparc-v2.iso
复制到Virtutech Simics\workspace\targets\sunfire 目录
2. 通过new session 分三次打开workspace\targets\sunfire
peanut-sol9-cd-install1.simics
peanut-sol9-cd-install2.simics
peanut-sol9-cd-install3.simics

终于安装成功了,感谢楼主,
补充记录一下,即时只有两个iso文件也要run完这第3个install文件,开始没看清主楼主的描述,困惑了很久

网友:
楼主是牛人呀!这个东西对于需要SUN SPARC环境的绝对是雪中送炭!

网友(2019-12-13):
感谢楼主提供的solaris9!!!

网友D(2020-01-30):
楼主您好,我在按照您给的方法安装时,在进入图形console后,显示的console是黑屏,鼠标切入切出图形界面没有问题。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我在按照您给的方法安装时,在进入图形console后,显示的console是黑屏,鼠标切入切出图形界面没 ...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你的simics是在什么操作系统下面装的啊?

网友:
按照你说的方法,solaris9已经装好了,请问如何建立ftp?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呢?谢谢!

网友E(2021-05-08):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按照此文档的步骤,我在win10上安装了solaris9   但是登陆时让我输入账号和密码,请问安装成功后   账号和密码是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按照此文档的步骤,我在win10上安装了solaris9   但是登陆时让我输入账号和密码 ...

登录问题已经解决   需要root登录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鼠标移动太快和键盘点击一下出来好几个字符,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登录问题已经解决   需要root登录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鼠标移动太快和键盘点击一下出来好几 ...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B:
solaris9文件改后不识别为iso文件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去掉键盘的自动repeat,把鼠标速度调慢

网友(2021-09-11):
请问楼主有没有遇到simics安装路径下的peanut-setup.include文件不可能改的问题

网友(2022-04-22):
楼主,能不能传一个sol9好用的vncserve

网友G(2023-05-26):
楼主,安装后出现这个错误。是镜像问题吗
  Just a moment...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Esc-2_Continue    Esc-4_Change    Esc-6_Help                               A
ssertion failed: have_ext_net_info(nc) == TRUE, file main.c, line 931
                                                                     Abort - cor
e dumped
        Starting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 services: sysidns done.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安装后出现这个错误。是镜像问题吗                                                              ...

已经自己解决的,参照这个修改安装目录下的文件。不过图形界面是真的魔人,鼠标划不动
https://blog.csdn.net/qq_42446721/article/details/127297546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G:
已经自己解决的,参照这个修改安装目录下的文件。不过图形界面是真的魔人,鼠标划不动
https://blog.csdn ...

鼠标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请教一下

网友(2024-09-30):
我也是 屬標不能動 除此以外 vnc 都連不上

网友(2024-12-04):
大佬有没有用过Arstian .18  的 rom generator,我现在用的时候生成gds文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