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端过LVS提示floating port

楼主(2016-12-05):
是个分频器的端口,好像这个端口本来就不用连接,可是LVS报错,该怎么解决呀?用什么命令能直接把这个端口跟VDD或者VSS相连?

网友:
输出floating可以不用管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一个实验,写实验报告的时候想让结果好看点,请问用什么语句能直接把这个悬置的输出端口链接到VDD或着VSS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的想法做完之后,报告就好看了?以后谁还敢用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tie cell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