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R最后的反相器和NOR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12-05):
XOR已经产生了复位的脉冲。
"为了防止电路在掉电后再次上电出现错误复位脉冲,信号经过异或门XOR后再经过反相器INV和或非门NOR,滤除错误的复位脉冲,最终输出正常的有效复位脉冲信号,保证电路可以准确无误地工作。"
最后的INV和NOR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总图:
输出:

最佳答案

网友:
PM5是什么接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和PM8的接法一样

网友:
如你题中所说,“为了防止电路在掉电后再次上电出现错误复位脉冲,信号经过异或门XOR后再经过反相器INV和或非门NOR,滤除错误的复位脉冲,最终输出正常的有效复位脉冲信号,保证电路可以准确无误地工作。”所以后面的电路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的,应该一定时间的掉电,不会产生复位信号。你只仿真了上电情况,E点产生了复位信号。你再加上一段时间的掉电再上电的情况试试?

网友:
4楼正解。esd发生时,电源会出现掉电情况,产生不希望出现的por信号。

网友:
有效复位脉冲信号

网友:
PM1, PM5, PM8是做什么用的?有意这样接吗?全都off啊

楼主:
左上角的NM0是不是得改成PMOS啊?

网友:
NOR门提供RESET信号的脉冲。 对于数字逻辑锁存器,CPU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区别。 您可以通过模拟验证。
最后的NOR门和反相器实际上确保输出的脉冲持续时间(防止窄脉冲或过早尖峰)。 如果用三个逆变器链代替逆变器I13,您将看到net051脉冲随之增加。

要看到真正的目的在行动:只是强制一个窄的尖峰在异或门输入A,并观察到NOR输出。 如果尖峰不够宽,你不会看到任何输出,如果尖峰宽度足够宽,你会看到一个输出。 在开始看到输出进一步增加尖峰的witdh并且使它是一个宽脉冲不会改变输出脉冲witdth(输出脉冲,如果存在,固定,提供一个干净的逻辑RESET信号)

请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 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有一个区别。 您可以通过模拟验证。
最后的NOR门和反相器实际上确保输出的脉冲持续 ...
引用 网友C:

N阱CMOS工艺,NM0是不是应该换成P管啊?

网友(2025-03-08):
电压检测。。。。。。速度考虑

网友:
电源会出现掉电时,出现不希望的por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