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该运放的psrr如何提高

楼主(2016-12-06):
在仿真下面这个电路的时候,发现psrr很差,想请问下大神们,如何在不改变电路结构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电路图上电阻,电容,mos管的尺寸来使得psrr减低呢?能稍微减低10几个dB就好。  psrr这种情况通过查书,知道是跟电路的零极点有关系,试着调整补偿网络,但不并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希望能有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psrr仿真结果

psrr仿真结果

电路图

电路图
图片没显示,补充一下

网友:
1.提高环路增益
2.增大环路带宽
3.加大输出电容

网友:
1.你基准PSR是多少
2.运放什么结构

网友A:
这个PSRR基本可以,如果要提高,可以加大开环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说基准源的psrr吗?我外部用的是理想源图中那个运放的psrr最低都有-50dB,用的结构是折叠式共源共栅,主要是第二级这里把psrr拉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psrr不是接近0了吗?稍微调大了环路增益几个dB,不过最高点的psrr还是没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过我只把环路增益提高了几个dB,把环路带宽增大了1倍

网友:
您好,关键看你要提高哪个频率段的PSRR,别告诉我都要提高。

--------------------------------------------------------------------------------------------
我们是上海漕河泾的芯片设计公司,正在找 芯片测试应用工程师 和 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
有意可联系 sv@sovan.com.cn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主要是想将100M这点的psrr降低,希望能达到-10多dB,而现在这个psrr在100M时基本在0dB上。

网友:
add a cap at output

楼主:
I have tried this , but it only reduce the frequency after 100M, the frequency near 100M is still close to 0dB
我尝试过这种方法,不过只改变了100M以后的频率,100M附近的频率还是接近0dB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变补偿的方式,不要使用米勒补偿,直接在后级pmos gate处加对电源的cap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最后采用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后面的tgate加上一个mos管电容并联mom电容,然后调节下密勒补偿的rc值,可以使得psrr最高点为-4点多dB

网友:
同时提高Cc和Cload的值。
Bnadwidth低到远在100M以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楼主,你所说的tgate是指功率管的栅端吗?

网友:
可以让电压反馈环路的阻抗降低,可以提高高频的PSRR
输出加电容肯定是可以的。明显你加的电容不够大,要么你的LDO是片内的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扫描PSRR的变量是什么?低频的增益看上去掉了很多啊?是扫的电源电压吗?

网友:
miller补偿的方式决定了在buffer运放的GBW处的PSR就是接近0或者超过0的。

你把输出改成NMOS管就好了。

网友:
    补充,输出加电容滤波

网友(2022-09-21):
提高高频的PSR,RC低通滤波就可以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A:
这个PSRR基本可以,如果要提高,可以加大开环增益。

都过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