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种低成本的 高速SRAM 替代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06):
SRAM是各种memory(SDRAM,DDR1/2/3/4, LPDDR/2/3/4)中最昂贵的一种存储方案, 高速SRAM就更贵了。这里介绍一种IPUS公司的串行PSRAM,由SPI/SQPI接口和OPI接口。

SPI/QPI接口最多6个信号脚,速度最高可达400Mbps或50MB/s
OPI接口的由8个数据I/O,总共13个信号管脚,可提供3200Mbps或400MB/s的吞吐速率。

PSRAM比SRAM便宜很多,容量也大很多,因此,特别适合于数据处理的应用场合,比如流媒体、图像、通信数据缓存、wifi-音箱的网络数据缓存等。

有兴趣的可以讨论。sqpi_psram@163.com

网友:
我用过这个,OPI PSRAM, 效率没这么高吧, 按你的算法应该是200MHz*上下沿2*8bit = 3200Mbps。如果发很长的burst,开销确实可以忽略不记,但如果有很多单笔单笔的操作, 实际效率也不是很高,估计也就500Mbps左右了。

楼主:
嗯,阁下很厉害,现在能用过串行PSRAM尤其是OPI PSRAM的人非常少。

串行PSRAM的固定开销是1 byte的读/写命令,3 bytes的地址,最坏的情况,读写1 byte,那么效率差不多就是20%。在32位的系统里,一次读取4 bytes可能是最小的存取了,那它的效率是50%.

在语音处理、图像/图片处理、GUI显示等应用中,它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能介绍一下,阁下OPI的应用场景吗?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们啥都用,就是一个片外存储空间。省片内sram 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台湾来扬科技lyontek的产品吗?

楼主:
串行PSRAM, SPI/QPI/OPI PSRAM 目前供应商不多,他们没有这个产品。这是香港IPUS Limited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三言两语就知道是高人。想跟你请教学习呢,能否给个邮件或私信?我级别低,搭讪不了老大你啊

确实,MCU片上SRAM比较昂贵,容量大的话,可能会占用大部分的die size,那时候不知道该芯片是SoC呢还是个SRAM^O^

SQPI PSRAM在几家手机厂商中开始应用,但基本是以SIP的形式存在。IPUS出wafer/KGD,也出封装片

网友:
大神些,赞一个,看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