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跳转地址范围问题

楼主(2016-12-06):
在ARM Cortex-M0 指令中,当BL的目标地址范围超出16MB,编译器会报错吗?

网友(2017-04-04):
看看BL的指令码你就会知道。

网友:
我倒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1. 你的BL指令是指令流中的一条,这个指令流是你自己汇编写的,还是编译器汇编器搞出来的?
2.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你如何确定说BL这条指令跳转超过了16M?
3. 每条指令都有自己的地址,你是希望每条指令的地址都由你自己指定分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