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un calibre drc时报错!

楼主(2016-12-06):
ERROR: Failure to read input file EC1503X_V01.gds at record offset 125173746.
drc run不下去了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之前好像也遇到过,但没太留意。

网友:
是不是技术文件更新了

网友:
gds中layer有不在最小grid点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report文件怎么描述的

网友:
看一下virtuoso strmout log 的warning , 看下是不是有cell 没有正确导出
就是GDS 文件除了问题

网友:
很明显gds没有抽取完整,建议重新抽取gds,查看PIPO.log文件,看有什么warning&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