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的DMA每次传输大小不能设置

楼主(2016-12-06):
DMA可以传输数据到VC中,但是每次传输的数据最多只有2048个,目标是一次传输4096个,DMA每次传输大小用 DmaData.TransferCount = sizeof(buffer) 设置,buffer是VC中接收数据的数组,当把buffer设为4096的长度时,buffer中的数据从2048后数据就不再变化。但是当把buffer设为小于2048时,数据都会随着设置一起变化,以下是buffer设置代码:
#define buf_len 4096
U32 buffer[buf_len];

这是DMA设置:
DmaData.u.UserVa = (U32)buffer;
DmaData.LocalAddr = 0x00008000;
DmaData.TransferCount = sizeof(buffer);
DmaData.LocalToPciDma = 1;
DmaData.TerminalCountIntr = 0;

下图是VC中调试的结果,从第2048个数据开始就不再变化:

buffer中数据

buffer中数据

下图是用PLXmon查看的寄存器设置:

以及DMA的寄存器配置,当将DMA设置(代码中DmaData.TransferCount)超过2048时,下图中Transfer Count 的值一直是980并且不在变化,当小于2048时,该值会随着设置变化而变化。

希望走过路过的大神前辈们能顺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