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端输入单端输出chopper运放仿真

楼主(2016-12-06):
如下图,一个经典的二级运放电路,在运放的输入端和第一级输出端进行调制和解调。
当没有调制和解调时运放工作正常,但加入调制和解调模块后,其直流工作点不正常。运放第一级两个PMOS管漏端电压被拉到了电源电压。
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这种结构,单端输出,但这个二级运放的第一级相当于一个差分结构。是要进行共模反馈么?  求解!

chopper二级运放

chopper二级运放

网友:
您好,PMOS Gate接的什么?偏置吗?那就是共模的问题。

--------------------------------------------------------------------------------------------
我们是上海漕河泾的芯片设计公司,正在找 芯片测试应用工程师 和 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
有意可联系 sv@sovan.com.cn

网友:
第一级运放PMOS偏置如果不是自偏置,就是共模问题。需做共模反馈。。。

网友:
但输出级接左边时,PMOS电流镜gate应该接右边。
上图估计是没有显示gate 的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