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 skill 实现 via 缩小 这个功能的程序

楼主(2016-12-06):
各位大神:想把 0.18um 工艺 的版图 shrink 至 0.162 um工艺;foundry 要求 模拟部分 先放大1.1倍,然后与数字部分一起 再 缩小。 而将 模拟部分放大 1.1倍的时候,其他层(包括间距等)都直接放大1.1倍,这个用virtuoso 实现了;但
要求 将via 和 contact 又再缩小至 原来的尺寸,即 缩小至 1 倍。
        请问如何将 整个版图中 放大的 via 缩小 至 原来的尺寸? 假如用 skill 语言实现,请问有无实例程序供参考。谢谢

网友:
用calibredrv的size可以改

网友:
在layer/size的input填需要改的层号,output填一个没用到的层号,size填放大缩小的尺寸,正放大负缩小,下面选all cell one_at_a_time,然后run,这样就有了一个尺寸满足的层次,把之前的孔那一层删掉,在用size把input  output层号反一下,size填0,run,这样就生成了尺寸满足的孔,再去把之前生成的那个没用到的层删了,然后保存gds,导入virtuoso(这个适用于整个图没有打散的情况,打散了直接在virtuoso用size就行了,建议新建一个库先试一试,避免把之前的图覆盖掉,calibredrv我也不熟,方法可能比较绕,但是亲测可以实现)

楼主:
在layer/size的input填需要改的层号,output填一个没用到的层号,size填放大缩小的尺寸,正放大负缩小,下面 ...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calibredrv。请问这是个什么工具,与calibre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calibre的,你直接在终端输入calibredrv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怎么实现呢?

楼主:
在layer/size的input填需要改的层号,output填一个没用到的层号,size填放大缩小的尺寸,正放大负缩小,下面 ...
引用 网友A:

  这样操作是不是需要先将 layout 导出 gds2文件,然后再将gds2文件导入 calibredrv 进行操作。

楼主:
在layer/size的input填需要改的层号,output填一个没用到的层号,size填放大缩小的尺寸,正放大负缩小,下面 ...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要将 via的尺寸从现在的尺寸缩小到 现在的0.85倍,应该如何填写倍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481295-1-1.html
层次化的改变版图中的孔
下载这个脚本就可以了,完美实现你的需求。

楼主:
   下载试了下, 按 / 就直接弹出warning ,点击 warning 对话框,就退出 icfb 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能否给出 不是 ile的版本啊? 比如能直接打开查看 skill 代码的,学习
学习下。多谢大神

网友(2017-06-22):
回复 网友A:

   用calibredrv的结果是把放大缩小后的图形提到顶层来,并不能保留在他原来的层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用了一下,好像没有出现在顶层的情况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