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D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6-12-06):
用altera的IP核改了一个SDHC卡的控制器,用8G的闪迪卡能实现写数据,但是金士顿的卡就不能。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闪迪是class10的8G SDHC卡,金士顿是class10 UHS-1的8G SDHC,标明UHS级别的卡的控制器和普通的class10的SDHC控制器不一样么?

网友:
"用altera的IP核改了一个SDHC卡的控制器", 请教下是什么IP?

UHS只是多了一个1.8v电压工作模式,频率可以更高而已,按理说你的闪迪卡可以,金士顿也可以才对,你用分析仪抓一下看卡在哪个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