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sd adc的osr不是2的幂会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2016-12-06):
好像纯模拟域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后面要做fft之类的运算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回去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非2幂的OSR。
但是最好用2幂。否则数字降采样要用到3分频,5分频之类的,滤波器不太好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滴好滴,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