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2016-12-06):
安装软件,提示:(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而且后台没有启动FLEXnet Manager

lmdown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hutdown faile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而且已经关闭防火墙

而且hostid和hostname都没错额。

怎么是好啊啊啊

楼主:
hosts改改大概就行了

网友(2018-12-26):
在控制台里面用netstat -ano看一下,看一下27000被哪个程序占用了

网友(2019-04-07):
楼主解决了吗,求解

网友(2019-09-18):
lz!解决了吗?求解,最近被这个问题折磨的不行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解决了。。就是电脑插上网线,license就可以启动了。。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在网上问一下,怎么才能把这个弄成离线也可以启动lices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