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电容mismatch分析的比较好的论文,求推荐

楼主(2016-12-06):
sar adc中电容mismatch分析的比较好的论文,求推荐

楼主:
自己顶,求推荐

网友:
西电的一篇matlab模型的还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佟星元的吗?我看了,和EE214上面的结论有冲突啊,所以想再找找,对比一下。

网友(2019-12-21):
给你2篇看看

Mismatch-tolerant Capacitor Array Structure for Junction-splitting SAR Year2017V.pdf

Determining the reliable minimum unit capacitance for the DAC capacitor array of.pdf

网友:
我来推荐两个吧,之前一直按照这两个标准来做的,互相指教

Analysis on Capacitor Mismatch and Parasitic Capacitors Effect of Improved Segme.pdf

网友:
也看过很多关于SAR的单位电容问题的文章,总感觉每篇文章给出的结论公式都不相同。后来自己也豁出去不管那么多了,就把握住一点:ADC从011……11到100……00变化是DNL最差的情况,不论什么结构的SAR,计算出这种情况下的DNL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决定电容大小,应该是可以的。
个人观点哈,欢迎大家一起拍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