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有问题,但不知为啥

楼主(2016-12-06):
在bash之后得到cannot open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log”as log file (-1) freopen:bad file descriptor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1. 確認路徑是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log還是/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log
2. 用ls命令check是否真的存在此一路徑
3. 確認帳是否有該路徑的寫入權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不好意思,打错了,是/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Sentaurus2013安装是不是一定要联网啊?我安装的Linux是centos6.4,但是这个系统不能上网,ifconfig之后只有lo,没有et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