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数器,时序

楼主(2016-12-06):
图中DataPort_1是计数器,DataPort[10]是时钟。数据0A结束时刻出现异常,请问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一般有哪些?

网友:
CHIPSCOPE的采样时钟用的哪个?

网友:
有某个组合逻辑干扰

网友:
检查一下计数器自加的约束条件

网友:
如果你的采样时钟不是待采样数据同步时钟的整数倍,那么采样错误是必然的

楼主:
采样时钟是668M,待采样数据的同步时钟是334M,正好是整数倍关系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器件能跑668MHz,时序都收敛了?

楼主:
668M是chipscope 采样用的,内部的全局时钟是334M,???

楼主:
全跑乱了    DDR3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R3      核不会用

网友:
你看一下STA报告,我认为时序是不可能收敛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HOLD违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7-01-09):
频率不可能那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