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指教一下,为什么好多电路里EEPROM地址线直接拉低到地,谢谢!

楼主(2016-12-06):
请高手指教一下,为什么好多电路里EEPROM地址线直接拉低到地,谢谢!

网友(2017-01-26):
EEPROM的地址線是為了給他固定位置
通常datasheet裡面會告訴你這一顆的Address
例如: 1100110X,X就是你外接的地址線

如果你接地,這一顆的地址就是11001100
如果你接Vcc,這一顆的地址就是110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