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c的版图导入candence中via的metal会弄反?

楼主(2016-12-07):
我用def文件将icc后的版图导入candence中,后发现每一个via的所用的金属层都是反的,就例如本来是metal1的位置用了metal2,metal2的位置用了metal1,而def文件中是正确的。好奇怪呀,各位大神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layermap 文件有问题 对应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ayermap文件是哪个软件里的?在哪找?

网友:
这么说吧 你的icc导出layout时候用的layermap跟将版图导入virtuoso时候的layermap文件里边关于layer定义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