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ncelab -covfile covfile.cf tb 怎么把外部的变量传入covfile.cf中

楼主(2016-12-07):
select_coverage -all  -file /home/tangrf/nc_coverage/sim/protocol/${tb_case}_tb.v例如我如何把A这个参数传入到covfile文件中去代替tb_case,(其中A这个参数是在ncelab平行执行的时候由外部另一个参数代入的)
应该怎么写才能传入A这个参数,ncelab -covfile covfile.cf tb

楼主:
回复 楼主: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多个tb测试的时候对于同一个设计,我们只需要采用*就可以完成指定。像这样select_coverage   -betf -module m3s*在nsim的时候如果要对-input sim.tcl的sim.tcl文件中的参数进行变量代替,我们就可以把那句单独要代替的语句拿出来执行。

像这样
ncsim -covtest  $tb_case -input  sim.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