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金属壳的WiFi天线

楼主(2016-12-07):
我们目前使用的是全金属外壳,天线只能开一个窗口露出信号。

使用的是铜管天线。请问各位大虾这个窗口最少需要开多大?

网友:
根据你信号频率确定开口的大小

楼主:
谢谢!
我的频率是2.4GHz,
c=3*10^8m/s,f=2.4GHz=2.4*10^9Hz,据c=fλ,波长λ=c/f=3/24=0.125m=125mm
a.波长是12.5cm,开槽长度必须大于12.5cm。不知是否对?
但是宽度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