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aker CDL-IN HV-CMOS 問題

楼主(2016-12-07):
請問各位高手 , laker 做CDL-IN 時,從電路圖中拉取的HV MOS 的user defin layer 會產生不出來.但是 ctrl + m 產生的Mcell卻可以.  請問要怎麼解決呢?

网友:
device 类型相同吗?有没有相差一个字母或者啥?
还是q的时候属性里面是可以勾选出来的?那样的话需要修改默认值。
两者皆不是的话就不知道了。

楼主:
謝謝sunkiss0711 的回答.
device 類型相同.    今天再繼續查探   發現trait 值沒有被cdl-in帶入.  造成user defined layer無法產生.  還在找問題點發生原因.  如果手動帶入trait 則正確生成user defined layer.  但是會出現parameter mismatch
trait D = -- D
trait S = -- S

Ctrl + M   的trait 完全會帶入,所以user defined layer 就正確產生.

网友:
如果是值没有带入正确的话,
建议你查看一下manual里面Model Map File那一章,
里面有办法把cdl和laker中对应不同名字的参数mapping成一致的。

网友:
laker CDL IN 是否须要先宣告那类MOS  是那类?

高压MOS 有分 symm  , non-asym
还有些是 isolation .

还有种是 buttet mos

网友(2017-07-15):
为何不用edif in,总比cdl in好很多了吧,magic cell主要还是靠model.map来定义SDL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