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mm和uvm中scoreboard的区别

楼主(2016-12-07):
用了这么长时间的uvm,个人感觉最让人吐槽的就是scoreboard。以前用vmm,里面的scoreboard已经帮你做了很多工作,比如with_loss比较、in_order比较等等,比较完还能判断剩下的队列是不是空的,从而判断rtl或者refm是不是多了包或者少了包。现在uvm完全没有这些,都要自己写。

网友:
想问下大神,自己写困难么?除了这个你觉得哪些是uv m用起来比较方便的地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个一对一的scoreboard很简单,其它特殊功能的scoreboard会稍微难点,网上有很多的例子,比如with_loss类型的,你可以搜一搜。

UVM比VMM方便很多,无论是从流程控制,还是提供的很多操作上的方便来讲,都要好很多,验证还是建议用UVM。

PS:我不是什么大神!

网友B:
我也是习惯了VMM的Scoreboard,直接把VMM的Scoreboard打印改成uvm,把callback注释掉,就改成UVM版本了。

网友(2021-09-20):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习惯了VMM的Scoreboard,直接把VMM的Scoreboard打印改成uvm,把callback注释掉,就改成UVM版本了。 ...

大牛,能给共享下代码吗?谢谢~

网友:
这些功能自己写一下也不难啊,而且写一次以后可以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