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Run Directory”默认路径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6-12-07):
请教下,这里的默认路径在哪里设置?搞半天了没找到

楼主:
求大神指教

网友:
你设置好后,关闭calibre,他会提示你保存的,你保存就行了,下次打开就是默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还是要在load runset之后才会改变,如何修改它在刚打开时load之前的默认路径?

网友(2022-10-24):
(1)在启动virtuoso路径线建立自己的***runset
(2)在calibre中 选 file - save runset as  另存到自己建好的第一步的路径的runset里边
(3)重新run 就会弹出runset 的弹框了

网友B:
run DRC会生成一些文件,文件夹,避免这些文件和其他文件混淆,你建一个目录并指定就可以了。接下来运行过程生成的文件就存在这个目录下。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B:
run DRC会生成一些文件,文件夹,避免这些文件和其他文件混淆,你建一个目录并指定就可以了。接下来运行过 ...

请教下如何通过变量参数来定义该默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