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

楼主(2016-12-07):
开关电源系统稳定工作时的输入电流大小有什么意义呢?
有的规格书上还规定不能超过300mA,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只要测出最大电流就可以了,比如你的最低工作电压是90V,那么这是后的输入电流应该是最大的。这个和你选择的保险丝、效率等有关。每个典型输入电压点的输入电流都测出来这个只是用来判定下输入电压和效率、PF等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效率这一项会专门测的,只要效率OK,输入电流就不用管了吧;   就是不大明白为什么要有一个≤300mA的限制,仅仅是受保险丝额定电流的约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