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mli能启动,icfb& 启动不了

楼主(2016-12-07):
为什么lmli能启动,icfb& 启动不了?

网友:
报什么错?没有p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mmand 找不到。

网友: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试试layout&或者virtuoso&能不能打开。
要不就是cadence环境变量没设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解决啦,多谢大侠关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原因?怎么搞定的?

网友:
应该是环境没有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