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CX生成lib丢失lu_table_template

楼主(2016-12-07):
建过数字标准库的大神们,请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用NCX从模板文件生成lib,生成脚本如下:
脚本运行完成后可以生成最终的lib文件,用dc把该lib转换成db格式的时候,dc提示一堆错误,主要错误信息如下:

根据错误信息去看lib,发现生成的lib关于'ndw_ntin_nvolt_13x2'只有如下几条信息:

缺少查找表说明,手动添加上如下信息后dc才能把lib转db:

我找了NCX帮助文档,对“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的说明就一句话,没找到解决办法。我很迷惑,为什么生成的lib只留下一条“driver_waveform_default_rise”,而丢失“driver_waveform_default_fall”和lu_table_template呢?毫无头绪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版主、大神,来指点下吧

网友(2017-01-10):
大大,你有此 .opt 的 範例嗎?

statetable( "input node names", "internal node names" )
{
table : "input node values : current internal values : next internal values,\
input node values : current internal values : next internal value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是哪个opt?你下面发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