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 corner 仿真

楼主(2016-12-07):
在cadence ic514中打开ADE,tool->corner,打开corner窗口,点击Setup->add process 无响应,什么都没有出现,多点几次该界面就卡死了,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解决办法?

楼主:
已经知道了,可以直接运行ocean脚步进行corner仿真

网友(2017-01-07):
回复 2# 紫云lyj 楼主怎么仿真呀,小白一枚

楼主:
在ADE中设置好仿真环境,选择save script,保存为file.ocn文件,直接对该文件进行修改,保存后,在icfb窗口输入load “file.ocn”运行即可

网友(2021-09-22):
引用 楼主:
在ADE中设置好仿真环境,选择save script,保存为file.ocn文件,直接对该文件进行修改,保存后,在icfb窗口 ...

怎么修改啊大神
被这个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