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opc自动生成吗?求指教,如下图

楼主(2016-12-07):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80261629\QQ\WinTemp\RichOle\5I~F[F9{J7)[LK4}N{8S~A2.png

DRC错误

DRC错误
求指教

网友:
cont中的opc是啥,有没有图看一下

回复 楼主:

网友:
跟fab要,相信我,他们必须有。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孔四周的小方块

网友:
多大的工艺?design rule上有写干什么用的啊,我见过的工艺都没有这一层

回复 楼主:

网友:
寫一個Calibre command file產生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file该怎么写呢?我们都是做成一个cell,傻傻调用的,确实不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测是nuvoton工艺

网友:
这个让fab帮你做吧

楼主:
好的,就让fab帮忙吧,感觉各位的帮助!

网友C(2019-11-29):
我自己试的两种方法。参见如下地址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page=1#pid10136289

网友(2020-04-16):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试的两种方法。参见如下地址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341&page=1#pid1 ...

工艺厂会提供相应的生成opc层的files.

网友:
新唐会提供command file

网友(2021-04-23):
求问,有opc文件吗

网友(2022-01-14):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