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6-12-07):
看到LDO的设计规格中,最大的输出电流不超过1mA,工作模式下功耗小于1uA,请问这两个量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活捉小模王

网友:
LDO可提供的最大负载为1mA,超过此最大值会导致LDO的输出电压不能维持在设计的范围内;
LDO正常工作时本身也会消耗功耗,除去负载电流其本身的功耗小于1uA

网友:
1mA指负载电流
1uA指LDO本身空载下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终于搞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