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理解代码中的加入延时

楼主(2016-12-07):
比如下面的代码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cycle <= #1 2'b0;
    tmp_mul <= #1 16'b0;
  end else begin
    if (enable) cycle <= #1 cycle + 2'b1;
    tmp_mul <= #1 mul_result;
  end
end

其中的#1延时是模拟真实物理环境的延时,还是什么作用?

谢谢指导!

网友:
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分辨信号跳变是由哪个时钟沿触发的?我猜的,如果错了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应该只是为了功能仿真时,查看波形好看,更容易de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