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弱来问:关于Verilog的#用法

楼主(2016-12-08):
我对这个概念很模糊,也找不到什么教程。关于#放前、放后的问题,以及用于阻塞、非阻塞赋值时的不同。
比如
  • reg1<= #10 reg2 ;
  • reg3 = # 10 reg4 ;
这两个的区别是?

请问高手能不能分别就 放前、放后、阻塞、非阻塞这几种情况举个例子说明啊?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用法只能仿真的时候用吧,reg <= #10 reg2 ,为了人为仿真建立时间用的吧,相当于在时钟沿后10的时间单位再赋值,第二个,纯粹仿真时序操作吧,本来组合逻辑是立刻赋值的,人为加时延,是为了仿真出时序效果吗?

网友:
reg1<= #10 reg2 ;等价于在0时刻先把reg2 的值放在一个临时变量里头,过10个单位时间再把值赋给reg1

网友:
放哪里没什么关系主要#+数值  表示延迟,用于激励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