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6-12-08):
请问怎么可以从硬件电路图上看出 fpga的配置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哪些管脚连接?谢谢!

网友:
貌似有管脚 M0 M1 M2
模式选择位,
看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找到了M[1:0],10  : master serial /spi

可以这两种模式组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