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功耗分析时候 "check_power" warning求解

楼主(2016-12-08):
  1. pt_shell> check_power
  2. Information: Checking 'out_of_table_range'.
  3. Warning: There are 380 out_of_range ramps.
  4. Warning: There are 210 out_of_range loads.

如上提示,在PR之后到pt中进行功耗分析的时候,提示有transition he  capacitance out-of-range,
但是我用
report_constrant  -all -max_transition -max_cap 报出没有任何 cap/tran 的违例,求解这个warning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想了想,估计跟cap/tran violation没有关系,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低于所设定范围类似于:
ramp 0.00 at pin 'D' of cell 'ff_reg_reg[0]' is out of ramp range (0.02, 1.02) of lib_cell 'DFFARX1'

应该怎么样进行设置呢?

楼主:
另外,针对设计中的spare cell ,好像所有的输入引脚transition 都是0,也不在范围之内。这些是不是可以忽略掉。

网友(2020-12-08):
大佬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