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位大神能给科普一下产品加密保护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6-12-08):
如题 哪位大神能给科普一下产品加密保护方面的知识?

网友:
加密分为数据加密和程序加密,简单来说就是设备数据传输加密 和 设备程序防盗版两种。

网友:
防盗版需求有很多种做法,比如程序移植、对比认证、ID号认证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不同,安全性怎么样呢?

网友:
程序保护优于数据保护,移植保护优于验证保护的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验证保护相当于一个关卡,你想过关,必须核对身份,对设备而言就是核对ID号(ID认证),或者通过加密1个数据,对比验证密钥(对比认证)是否正确。但这个关卡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跳过)来避免验证。

网友:
那程序保护呢?

网友:
程序保护相当与一个保险箱了,必须获得保险箱中的关键程序数据才能实现程序正常运行,跳过的话,程序缺失

网友:
也就是说认证方式可以在mcu中直接调过而不影响程序运行;程序移植则没办法在mcu中跳过,也不能通过mcu分析出芯片的功能,对吗?

网友:
回复是11# wyj777 是的

网友:
通过什么实现程序保护?加密芯片?

网友:
凌科的确实不错!